联想 L191显示器 5V跳变

楼主(2011-11-08):
一个想19寸正屏的显示器  型号:L191   以前别人修过   可能是没有修好吧   里面的钱乱七八遭的    不是改钱了 而是线都 断了  还是先测一下电源输出吧   13V 正常     5V不稳定    4.6V-5V跳变  5V的电容换过了 不行   还接这找吧    没有找到问题在那    有没有那位大哥修过这样现像  指点一下   先谢 了

网友:
换换关偶试试看

网友:
首先带负载看看还跳变吗!

网友A:
光偶换过了  还是不行     变压器里好像有   响声   断续的响

网友:
应该很简单哈,电源初级那边有个50V10UF左右的电容,换掉新的,测容量是测不出来的!换掉新的,液晶电源5V电压不稳90%都是这个电容坏!容量变小或高频特性变差!

网友B:
那是个什么电容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
这个毛病我刚弄完,是还的电源IC好的,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换个光藕试试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小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偶换过了  还是不行     变压器里好像有   响声   断续的响

电压跳变一般是有响声的   因为那跳变电压影响到变压器

网友A:
谢谢各位了   上负载不跳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了   上负载不跳变了

那就是说修好了是吗?

网友:
最后驱动板不开机    所有电压都正常     换驱动板了      高压也坏了  改了个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个什么电容起什么作用啊?

这个电容一般是电源IC的供电滤波电容,变压器出来整流、滤波给IC供电,电容容量变小或高频特性变差造成IC供电不稳,所以次级5V输出电压也不稳,

网友:
楼主又绕弯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