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指示灯闪烁不停

楼主(2011-11-08):
华硕P5LD2-X/1333主板能通电.CPU和内存的电压都是正常的,就是不显,而且诊断卡的指示灯老是闪烁不停,把IO也换了 主板程序也重写,还是一样,求助大家

网友:
你那电流跑观察家多少啊?

网友:
一般诊断卡闪点 是有电路短路的现象 重点检查电容有没鼓包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清楚

网友:
说的有点不明白

网友:
该怎么修.我也想学学

网友:
用手摸摸各个管和芯片看看先!还有,断开4针电源再上电看还闪不闪了!

网友:
我有电看的郁闷了,什么叫做主板的程序重写了。楼主

网友:
主板短路啦!

网友:
看哪个电压灯闪修哪个电压呀

网友:
摸下网卡热不?热就拆掉,不热就换个5v转3.3那个1117,我说的热是不正常的热。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