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X开机瞬间白屏,然后正常,求解

楼主(2011-11-08):
三星943NWX拿来时,典型的黑屏,开机闪黑,肯定是高压线圈坏了,因手里没有同型号的货了,所以改通用高压板,换完后开机瞬间白屏一下,然后就正常显示了,求高手。

网友:
开启信号不对。

网友:
关机的时候是0V,开机3.3V,字母是KEY1的接线头,这款板子上没有ON/OF字母

网友(点评):
接线没有接对,,,

网友:
信号不同步

网友:
改装通用高压条时,没找对开启信号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如果已经装好,就不了,告诉客户只能修到这样.

网友:
这个显示器改高压就是这种现像,就屏供电信号驱动高压板P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