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进水G430

楼主(2011-11-08):
接到主板后 在键盘底下的位置进水 先用洗板水清洗 晾干 然后加焊膏加焊锡脱焊 把腐蚀的件换掉 清洗后晾干加电电流起到0.24v 有电压没起来  量了下 大电感1.8v 1.5v电压没起 看图量到pq21 b+有19v 1脚4脚都是0.42v电压 果断断电 量1脚4脚 短路于是去掉PQ21 再量不短了 换一个新的管 再加电量 还是0.42v 断电再量 还是短路 去掉再量 不短 量一下去掉的管 也不短 怀疑供电芯片软击穿 换掉 把件加上 加电还事原来的故障 想到可能是芯片供电有的没给到 于是挨个量电压 发现PR103的2端有19 v 另一端0v 量了一下本该是10的PR103 无穷大 先换一0值的 加电试一下 1.8v电压起来了 1.5v电压还没起来 再量PQ22有b+电压4脚和一脚电压都是0.13 断电量短路 有了刚刚的经验 先看pr97 正常10的值 郁闷 再量芯片2脚 没有电压 再试一下还是没有 量了一下 断路 果断飞线 加电 电压起来了 装起东西 接屏 亮了 此机修复 哈哈哈 另附上图 供大家研究

联想 G430 LA-4211P.pdf

网友:
真是羡慕楼主搞定了 ,我前几天收了一台也是进水的G430,可是客人拿去开机了搞的一大堆的故障,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问题。

网友:
进水机B+容易烧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