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BOX360三闪红,代玛0001,主板CPU,GPU上下管D级 ...
求助,XBOX360三闪红,代玛0001,主板CPU,GPU上下管D级对地为零

楼主(2011-11-08):
xbox console主板上的CPU上下管D级,G级阻是多少,有人知道吗,我有一台重值GPU后,开机三闪红,代玛0001,供电有问题,电源好的,拆下主板,上管,下管D级都对地零,拆掉一个上管,其它上管的D级不对地为零了有4百多,更换了,但下管的D级还是为零的,开机仍三闪红,另求电源插里面的六针脚位定义
cpu

网友:
哥哥们啊,给个话呗

网友:
肯定有短路的地方 吧所有的供电管都拆下来量量

网友:
已出结果,CPU坏,拆掉CPU后就不短了,另在别的板上有CPU的情况下,阻值为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