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开机电流上到0.5几就掉电,I3的机器,没进过水,没摔过,什么问题??

楼主(2011-11-08):
Y460 开机电流上到0.5几就掉电,I3的机器,没进过水,没摔过,什么问题??

网友:
先点压、后信号,慢慢查吧!

网友:
CPU电压没有出来。不是短路造成的大电流的话,一般其他电压都有了。集成显卡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 就刷个BIOS 看看啊

网友:
这个线索太少了,只能按照正常的维修先检查下再说

网友:
电流上到0.5几掉电,测量发现1.05V没来,在开机的瞬间只能测0.05左右,电源IC的工作条件都正常,没思路啊!!!兄弟们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