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没电压

楼主(2011-11-08):
今接一p31主板。不加电。开关针电压只有0.9V。待机也只有1V,。iO是71882的。那位给点思路。
顺着开关针跑不会跑线。让一个iDE槽档着了,那位给个方法。谢谢了

网友:
先查下电源第9脚的电压,如果是5V SB那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