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待机电流偏大和不显示的维修~

楼主(2011-11-08):
=HP520=
la-3491p
通电待机0.62A 待机电流偏大 触摸板上 南桥巨烫 可以肯定南桥 测量USB数据线 有2条0欧 可以肯定南桥一定挂了 于是更换南桥

再次通电 待机电流0.06A 还是电流偏大 板上一定还有元器件短路的 于是我再次触摸板上 发现<SC411>+1.8VP IC发烫~更换之后待机电流正常~说明SC411坏了~

再次通电 待机电流0.01A 待机电流正常~触发电流上升到0.17 可以肯定还有电压没有出来 由于电压的产生是又高到底 所以我先测量+1.8VP 波形正常

+1.5VSP波形正常
+1.05V_VCCP 无电压  打开图纸找到TPS51124R

既然1.5VSP 正常 只有 +1.05V_VCCP 无电压无波形 那应该跟芯片本身无关~查 +1.05V_VCCP 这路的工作条件 发现VCCP_ON 无开启芯片23PIN EN1 电压0V 于是追这条线路来到了Q42 D级 测量G级3.3V高电平  既然是3.3V导通MOS管的那么就是這里的问题 沿着线路来到U22 门电路产生器的12PIN 接着是个取反的非门

既然12PIN是3.3V 那么13PIN应该是低电平 测量只得1.3V  到这再排除U22故障的问题了

往下看~你看下Q38 Q37 2个三极管 再看下VCCP_POK这信号~上面标识@ 是空的~所以重点就要观察 +2.5VS +1.5VS这上个上拉电压的产生~

我们来分析一下~VCCP_ON要正常发出 那么Q42的G级是低电平 还有U22 12PIN也要低电平 13PIN要是高电平  ~

那么我测量的结果是U22 13脚是低电平 是不正常的~于是查上拉电阻R422 +2.5VS只有1.6V 呵呵~很明显电压偏低~

维修还没结束继续往下看~ 我们来找R422 +2.5VS 电压偏低的原因

+2.5VS是由PJP2+2.5VSP转换而来 所以搜索+2.5VSP

来到了PU6 这是个LDO 线性电压产生器 不受控~

到这里就是故障的源头了~2PIN 3.3V 正常 3PIN OUT 输出1.6 那就是这坏了 由于在料板上找不到 我就加焊了一下~

维修到此结束~
修了2个多小时累死了~
但是我发觉些帖子更累 ~

网友:
应该是虚焊了,不是坏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坏了,刚开始加焊了好 现在又不好 我把3.3直连现在OK了~

直连能行啊 ?  后面还连了些什么啊

网友:
直连后2.5变3.3, 应该没多大问题的吧, 没试过。

网友:
都是高电平,只高了0.5V可以的!楼主文章不错!

网友:
直连不会烧东西吗

网友:
关心直连能长久吗?

网友:
不错不错,写得真好,什么时候我才有这思路呀

网友:
学习了。 累都了吃钱钱没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