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到这么个芯片

楼主(2011-11-08):
请问这个是什么芯片,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加速度计
中文的翻译   计数的吧 好像是啊 还有系统总线进去的

网友:
-南桥系统总线时钟,数据型号。每个电脑图都有这个玩意啊,只是有的就标个SMDATA,SMCLK

网友:
重力感应器。手机上甩歌的功能就是靠这个芯片实现。笔记本上主要用于保护硬盘

网友(点评):
哦,原来是这么个作用呀....谢谢无边老师...

网友(点评):
原来是这样啊 我也刚了解 解释得 清楚直白 不错

网友:
学习了,有些确实是没研究是啥作用

网友:
原来如此。。长见识了哈哈。

网友:
重力感应器!! ibm的机器都有吧

网友:
哈哈 ,长见识了 下次去看看

网友:
加速度感应器,如果机器跌落可以令硬盘磁头归位,主要用来保护硬盘。IBM高端机都有

网友:
内部是个陀螺仪吧。。。

网友:
好像SONY机器上面用这个芯片比较多。。硬盘没有装好也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