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电脑不开机

楼主(2011-11-08):
是我们店里的苹果一体机,24寸的A1311.还没有售出,不过现在已经过保了。最初的故障是开机不显示,发到维修站他们说是屏坏了,换一个需要4000多。想自己修。拆开外壳,取出屏,用万能版点,屏没有显示(没有接升压板无法点亮LED,用台灯照着看的)。再给一体机加电,没有如何反映。拆下电源板单独加电测量,300V正常(断220后该电压阶梯状下降),输出只有零点几V,测量对地电阻30K,如图所示,只有5个25V的电容。变压器标志是2路12V输出。我自己认为电源板应该和电源适配器一样,加电后就一直有输出的,不需要唤醒吧。
百度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有价值的资料,哪位朋友修过。请给我帮助,最好能够提供图纸,还有就是这个电源板需要不需要唤醒。
照片太大,我编辑下上传

网友:
TMD500多K的照片也穿不上

网友:
这就是打开后的苹果
下班了,明天再发吧

网友:
拿来我帮你修吧,修好3000就行了

网友A:
你看你这个什么型号,兴许我有图纸资料

网友:
一体机现在比较火了,放家里方便大气,

网友B:
屏坏 了,你开机没听到声音吗,我这里有一台屏坏的,一模一样

网友:
就是这个破玩意,让我很郁闷
苹果一体机的电源板

拆下屏和电源板的烂苹果

变压器的特写

电源板

也是用的普通硬盘

网友:
现在是不开机,按键没有任何反应的
电源板的输出只有0.2,不知道需要唤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坏 了,你开机没听到声音吗,我这里有一台屏坏的,一模一样

你好朋友,你测测你的电源板在脱机的情况下有输出吗,是我的电源板坏了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你这个什么型号,兴许我有图纸资料

先谢谢你朋友,我的苹果是A1311,电源板我已经发照片了,你看下。

网友:
怎么就没有人恢复呢,高手 在哪里

网友:
我这刚好有一台一样的机器,也是电源坏了,没有输出,据说要1个小时的样子才有电压输出,我给电源单独通电,发现电源部分的初级部分的大电容两端的电压有380伏,说明电源的功率因数矫正部分已工作,就是驱动两个管的驱动芯片(P015AD看起来是这个型号)没有工作,芯片的资料查不到,这个芯片的供电端电压在跳变。没有资料不好查。

网友:
我现也有一台,a1311,也是不开机,但电源板输出12V正常,不知是那里还有问题。

网友:
没有修过苹果的台式机  笔记本倒是修过

网友(2016-08-16):
好厉害 我手上有一款故障和你一样

网友:
这个机器的电源坏的很多,修的开机没反应的基本都是换电源好了的。这个电源和屏你自己可以网上买一个自己换,看你自己也挺会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