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210b笔记本电池充电充不满

楼主(2011-11-08):
原来有一个19V 90W的电源适配器,用那个电源可以充满电。但是用那个电源电脑在使用中会特别卡(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个维修的师傅说电源不会关系到CPU使用率)。
换了一个18.5V 65W的适配器,这个是跟电脑电池槽里标识电压功率一致,电脑不会卡了,但是电池充不满,到50%左右就不充了。
软件检测到充电电流也是0.
但是电池损耗是0,也就是说容量还是有的,只是充不进去了。
这个是因为电池不匹配还是电脑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或者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电池是14.4V 2200mAh。电压应该是对的。
另外有时候待机拔出电池来再放上开机,会出现风扇狂转,指示灯都亮,但是屏幕点不亮的情况,只能强制关机。
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有没有修的必要。
谢谢了~

网友:
顶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吧~~

网友:
电池充电时电压会突然减小,然后就不充电了,应该是充电的芯片检测到已经充满,但是操作系统还是显示正在充电。

网友:
换适配器看的是最大电流吧,你怎么看成功率了,如果之前你用的是19V/4.32A(像你所说的19V/90W),现在换成19V/3.74A(19V/65W)也会出现像上述的现象

网友:
哦,但是我原来用的那个19v 4.74A 跟电脑的标称值是不一样的,电脑电池盒后边是写的是18.5V 3.5A,而且用原来的适配器电脑会卡,所以就换了电源。

那现在电池充不满可能是啥原因呢?谢谢~

网友:
顶一顶。

把电池抠下来,再装上,还能再充一会儿,但是又停了。

网友:
hp笔记本对适配器的要求比较高  一般要原装的适配器 有很多客户用待用的适配器把笔记本主板都烧坏了  你坏下看看

网友:
最好是先换台机子试试

网友:
新手等解答。

网友:
原来的适配器是不是电源输出质量不高纹波太大,撬开看看是不是滤波电容或者是其它的什么电路问题

再或者是电池的原因

单用适配器看看电脑正常不

网友A:
可能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2013-10-04):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池不行了,

插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