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ATX-310WB&P4电源

楼主(2011-11-08):
手上有块金河田ATX-310WB&P4电源有些电容不见了,图纸没找到,参考通用图纸装上电容,有紫5.12V,绿4.9V 短接绿地没有输出.TL494 1脚0V 2脚4.81v 3脚0v  4脚0V 5脚1.4 6脚3.5v 7脚0 8脚2.3v 1.4  9 10脚相连0v  11脚2.3  12脚8.8  13 14脚相连8.8V  15脚4.8V  16脚0.3 V,不知道修那了,高手给看看该修那里

网友A:
功率管性能?整流管?各个滤波电解性能?

网友:
都测了,除了输出端的电容,(因为没的电容就是那的)连494 393 都换了,还是不行,修郁闷了

网友:
再查一下IC的8、11脚输出端的推动管性能看?(1815吧)

网友B:
494的12脚电压低了,查下这组电压的整流管和滤波电容。另外你引脚的描叙好像有误。

网友:
来学习一下,我也有个这样的电源,到现在也没修好,正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494的12脚电压低了,查下这组电压的整流管和滤波电容。另外你引脚的描叙好像有误。

刚才按你说的我测了一下12脚过二极管之后的那个电阻开路了,找了一个换上正常开机了,在此多谢!!!有时间带负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性能?整流管?各个滤波电解性能?

对应该检查这几项,风扇是不是转了就停?

网友:
你试试强制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