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显示器喇叭的问题

楼主(2011-11-08):
刚修一台21。5寸的液晶显示器 改上了通用的电源板和驱动板 可以使用了 但喇叭不知道怎么接了 用的驱动板是2270的通用板子 请教高手

网友:
2270板上有一个AUDIO接口的,有三根针的,中间是接地,两边是左右声道。

网友:
那个好像没装件 被偷工减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