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20-a2

楼主(2011-11-08):
我接上电源,没注意他自动启动了 ,我在主板运行的时候插了测试卡,结果就悲剧了。
开不了机,风扇不转,这样一般是哪里坏了  ??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先去查下主板上满足开机条件的各个测试点,才好判断故障呀

网友:
楼主有地方烧了,仔细查一下

网友:
有没有明显的地方,

网友:
开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A:
人为故障,按不上电流程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为故障,按不上电流程修!

流程是怎么样的

网友B:
我猜SB可能性很大,哈

网友:
还是小心为好,我有一次差点带电 去插内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猜SB可能性很大,哈

我同意楼主,我带拔测试卡,客户的机子就灭了,在就不开机了,有时候自动开机不跑马了,是南桥触发的板子

网友:
应该是桥挂了!!!

网友:
那么多包。不过和你插检测卡。我想没多大的关系啊。是不是先前。桥就鼓了的

网友:
看样,太热了。鼓包了。。费了

网友A:
没这么厉害,插个检测卡就这样,应该是原来桥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厉害,插个检测卡就这样,应该是原来桥就这样!

是的,原先就跑00,不过原先上电,现在不上

网友:
呵呵,现在的板有些真的是修好了这,那又出毛病了!

网友:
桥应该挂了!

网友:
插测试卡应该不会引起桥那么大的反应     可能是以前就那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