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40a用电源适配器没显示

楼主(2011-11-08):
一台联想n440a单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但是用电源适配器开机没显示,按键盘CAPS LOCK键有反应。各位给个思路?

网友:
这么快就沉了?那位有修过这个故障?帮帮我啊!!!

网友:
你用适配器不开机吧,能开一定有电压不出来导致不显示,一般单个适配器或者电池中一个开机正常另个异常都是比较好修的。量几下故障基本都能确定。你好好量量吧

网友:
我有遇到换了一个屏后,和LZ差不多,电池开机么问,适配器就不行了!最后从新换了一个屏问题解决

网友:
你要先确定 适配器没问题 看看电压输出够不够

网友:
你那板子上cpu供电有没有nec贴片大电容呢?有的话就好办了,没有的话你先换个电源再不行就是电路细细查看!你有这机器的图吗发上来帮你查啊!

网友:
这款主板上面有没有那个NEC907的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