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J,请教各位了

楼主(2011-11-08):
    接一华硕,开始电流跑1.1A左右。我把显卡给加焊了。加焊之后有背光无显示。并且还有点像显存虚旱的那种证状。以为没有做好。现在板子上有三个灯同时闪,应该是以经在跑了。估计是在那 一步没有检测成功。测BIOS也有波。   内存排阻上有断断续续的波。

网友:
你接外接亮不,查屏的EDID起波没

网友:
7400的显卡么?、建议拆下来重做

网友A:
拆下来在看看   一般不加焊 都是换  植球都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在看看   一般不加焊 都是换  植球都很少

   换了一个上去也那种情况

网友:
楼主先换下屏 不行就外接   再不行看看是什么显存   不是现代和三星的话那显存容易坏

网友B:
加焊前故障是什么?7300的易坏

网友:
一样的 可以通用 都易坏 重做吧

网友:
不要总是看显卡,它的北桥也容易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前故障是什么?7300的易坏

   不显示,加焊后有背光无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