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健按摩温控器求助!!

楼主(2011-11-08):
哪位朋友修过这个东西啊?

电源指示灯不亮
我的疑问是LED发光二极管应该是1.几V发光,变成220V了,这些灯岂不是都击穿啦?

补充内容 (2011-11-9 08:48):
我全部焊点加焊一遍后开关一拨,灯居然亮了0.3秒又熄掉了

补充内容 (2011-11-13 09:03):
已修复(IC坏了)

网友:
首先我觉得你选错了零电位参考点,所以……

网友:
保险丝坏啦!更换就可以啦

网友A:
这个板子看起来不难楼主仔细查查顺便看一下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看起来不难楼主仔细查查顺便看一下电容

电容换过,没用啊

网友:
这东西如果能搞个电路图来就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