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一个宏基显示器,电源芯片坏了,换一个全新的好了,但是高压板有响声

楼主(2011-11-08):
今天接到一个宏基显示器,电源芯片坏了,换一个全新的好了,但是高压板有响声,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补充,现在能正常使用了,就是有点唧唧的响声

网友:
找到原因告诉我们一下,也让我们学学

网友:
芯片是不是代用的?  什么型号都不说, 那就直接换板好了.

网友:
遇到过,但没找到原因,找到了发出来让大家分享下。

我还遇到显示器不开,电源板有轻微的响声,开机后却不响的。

网友:
我认为虽然能正常使用但是可能会有返修

网友:
是不是300V 电容的问题啊

网友:
电感会叫。

网友:
一般都上一灯管没接好,会叫,别的还真没发现什么叫的期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