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不开机。。。。

楼主(2011-11-08):
      前两次刷程序解决,昨天又拿回来了,刷程序也不了了,电压全部正常,按键也换过了,头疼ING。。。。。。。

网友:
MCU不良     换MCU    再刷程序

网友:
三星的机器就是麻烦。。。。这机器更是烦。。。。

网友:
   你有没有断了高压板试试    有的高压板坏了也会引起不开机   不家电的情况啊

网友:
把25L1005换掉吧,已经不稳定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存储器芯片不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