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进水不亮机以及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1-11-08):
客户一台G450拿来说机器进过水能亮但是有的时候会掉电,电池也不能充电。报价后同事拿去修了。同事拆开后发现南桥附近进水了,清洗干净后换了个南桥后机器不亮了,修了一天不行 就给 我 了。拿到机器看了下板子进水的地方 都处理好了,不像有掉件。上电0.50的 样子,测CPU供电已经有了 其他电感俱有电压,但是测时钟无输出, 1PIN  无电压,测阻值居然是无穷大,该信号为南桥R5这个点发出,找到R873电阻1PIN无穷大。直接摘南桥找到这个点测于R873不通,这个点是直接过孔中间走线的没法刮开接线直接这个点飞线到R873  的1PIN   绿漆处理好后上南桥,上电机器亮了,测试下来电池无法充电,接上电池后 示波器检测IIC总线的3  PIN有幅度为5V的 电压  但是  4PIN无电压, 找到R219 为一 4.7K  精度5%的电阻引脚有点发黑,不用说阻值有问题更换后测3   4PIN  幅度正常  不是有脉冲出现充电也正常了。无技术含量 ,见笑了。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思路很好

网友:
楼上加点分哦打字 动脑筋  不容易哦

网友:
顶起哦 走过路过都来帮顶下

网友:
思路清析明了啊!不错,我还得用心学习呢!

网友:
楼主绿及胶在那里买的.好用吗?

网友:
就淘宝上买的一般般吧

网友:
从南桥飞线,厉害啊。

网友:
没有办法啊 要是连线到桥外就可以直接刮开在 外面接了,这个点受进水腐浊接触不好同事做桥后拖锡后彻底断点了。

网友:
思路真清晰,厉害

网友:
多谢你的图纸我也修好了个不充电的

网友:
楼主二修的主板都修的那么畅快啊   水平相当NB

网友:
楼主你思路真好,是不是修时间长了会好点。

网友A:
真好!桥的引脚功能图LZ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好!桥的引脚功能图LZ有吗

图纸上都有标识,能看懂信号就了解引脚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