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台式am2主板跑00维修OK

楼主(2011-11-08):
客户拿来说开不了机,上诊断卡00,查板子,习惯于先开下CPU供电,CPU上管S级0.48V,感觉应该是管子问题,拆下来测了一遍,阻值都500左右,正常。上假负载再测,发现S级1.5v,又正常了,感到奇怪,再上CPU,电压又没了。是CPU坏了?告诉旁边客户是CPU坏了,报价后找个AMD4200换上,还是没电压,晕!
告诉客户这个板子比较难修,让客户回去等电话(把客户支走往往思路会放得开些)。问题肯定出在CPU供电电路上,而且上假负载有1.5v,那么问题是处在MOS管以后的电路上了,对于测电感没有把握,总是测不到阻值,索性就开机用手摸温度,不烫、不开路。电容也没有明显怀孕迹象。论坛里闲逛时经常听说有些电容看起来正常,但也有可能有问题的。于是决定换掉滤波电容。家里没有6.3v 3300UF的电容,就拿16v 3300的电容代换了。整好开机跑码了 ,进系统OK了。总结下还是比较常见CPU供电问题,但是电容没有鼓包有时会被忽略掉。换个电容而已就不上图了。

网友(点评):
HP 台机 有些不太好整 楼主思路不错

网友:
一般都是碰见无鼓包的电容直接忽视·学习了

网友:
昨天有个机器也不能确定是哪里问题,上他的CPU是0.6左右,上我的跑马没问题,拿了个新的也不能用,老板索性就把旧的CPU 卖了

网友:
你应该先换一个自己的Cpu试下再下结论给客户,这样一时一变的,客户心里就没底了。上真U没电压或偏低多是桥这边问题,楼主适合去买个中奖机率稍大的抽奖,啤酒吧,顺便庆祝下…

网友:
很不错 我也遇过这种问题

网友:
很好的经验,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