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1-11-08):
我的nvd5200显卡花屏经过仔细的检测发现显卡的第四的显存颗粒周边的150排阻坏了一个,找同样型号的排阻更换后测试正常。

网友:
思路不错,怎么看到的呢?是量到的吧~!排阻怎么样测量呢?

网友:
简单快捷,厉害

网友:
恩,一般显卡拿到手就要先看一下有无掉件以及烧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