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80L,诸病缠于一身,卡28终于修复

楼主(2011-11-08):
客户:XX
机型:E280L
配置:735A 1.7/2m/400  910GML 集显   FBM  PC97551  141正屏
故障:待机0.2,触发后,电流0.89几,跑码到28停住,黑屏。
拆机:发现待机时,IO(PC97551-VPC)发烫。
      拆掉IO,待机0.027正常,不能触发。
      没有同型号IO,换PC97541,触发后,电流升到0.7几,但跳了两下,自动断电,然后自动启动,反复。
      诊断卡还是卡28
      看来是内存不过了,要么北桥虚焊,要么BIOS了。
      先换BIOS(正好手里有一块同型号的料板,幸运),故障依旧,说明不是BIOS问题。
      补焊北桥(刚买的CF260,用的还不错),芯片能动了,冷却,试机故障依旧。
      打内存阻值,正常,但SM总线对地不一致,再量正常板子,一致的。怀疑南桥,于是换掉FBM的桥,第一次,不跑码了,
      怀疑是自己的桥问题,再换,试机OK。终于可以顺利跑码,外接显示LOGO。
      原以为到此为止,可以装机了,可接内屏居然无背光,但显示画面。
      懒得拆屏检测背光,先量屏接口信号,发现有亮度控制信号。
      只好拆下屏框,发现高压条也坏了,屏线接地线也断了。
      该换的换,该修的修,最后总算弄好了。

网友:
很少见到SM总线不一致的情况,很多时候是北桥的问题。。。。测很难测出来

网友:
    我也遇到过测内存上系统管理总线不对作难侨好的例子,不过我记得有时候跑28有时候38

网友:
由于SMB总线不良,导致检不过内存,档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