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上电时序问题

楼主(2011-11-08):
请问一下各位俩傅,AMD的上电时序中,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信号,一般是谁控制的啊,有的说是南桥发出的VCORE-EN。有的是说先有内存电压正常后,才通过转化电路产生的VCOER--EN开启信号,和CPU的VDDA电压也是内存正常后产生的。有没有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的EN开启信号和VDDA电压是由南发出的啊,反正总线HTT--1。2V电压是由桥发出控制的。

网友:
EC 发出的中,多半是,换汤不换药的思路

网友:
Nf的一般是桥发出的,还有些板子有8282这样的时序芯片,那就是它负责了。有说的不对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