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华硕板 p5sd1-tm/s开机跑00.01.02.03.04.05.0 ...
清华同方 华硕板 p5sd1-tm/s开机跑00.01.02.03.04.05.06

楼主(2011-11-08):
清华同方 华硕板 p5sd1-tm/s开机跑00.01.02.03.04.05.06然后正常跑码 但到2d就都定住不动 解决方法 把显卡插槽上的两个MOS管换了 就好了
华硕

网友:
华硕的板本身对有些诊断卡就不识别,所以在测华硕板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
哎,没办法说了都! 直接问题加结果!

网友:
进来看看吧,人家自己解决了

网友:
我只是说说自己的心得

网友:
是显卡的供电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