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方面的啊

楼主(2011-11-08):
                 如果有台笔记本  开机都好好的      就是进入系统后    就会 黑屏  2秒钟吧    就又好了    以后一直玩都没事了啊   就进入系统会出现          谁知道告诉兄弟      急急急急    啊     ........

网友:
是不是系统本身的问题

网友:
什么机器啊  是不是神舟啊

网友:
有的系统是经过精简的,所以在系统LOGO那去掉了几圈滚动条或者欢迎画面,就会出现2~3秒的黑屏时间,要是你不放心,可以装个安装版没精简的系统看下!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先排除系统问题的情况下,有可能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又不影响使用,管他呢

网友:
做个系统试试啊!先把软件问题给排除

网友:
这种可能是系统或者驱动的问题。

网友:
不影响使用就没事。

网友:
做系统吧

网友:
有的机器就这样啊,老机器比较多

网友:
先重装个系统试下

网友:
多半都是系统问题,换其它版本的系统试试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
进系统黑2秒应该是正常吧,滚动条过后

网友:
多半是系统坏了

网友:
这是显卡驱动的事 换个高版本的驱动就好了

网友:
即将到桌面的时候黑屏吗?还是桌面显示完了才黑呢?

网友:
系统做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