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触发掉电

楼主(2011-11-08):
一台y450机器,3v,5v待机正常,待机0.005,开机键上有3.3v,按开机键有3.3-0-3.3,ec为it8512e
125脚有3.3-0-3.3。80脚有dbswon#3.3-0-3.3发出到d10 但是d10的连接ic9m那边只有0-0.9-0跳变,请问对吗

网友:
待机0.005是不正常的   你掉电后还能在触发吗

网友:
不能触发请查3v 5v

网友:
Y450待机0.005是正常的。你的机器电流跑多少,裸板。

网友:
我修了不下百个Y450机器没有一个是待机0.005,,,,,,,,,,都是0.001

网友:
看开机原理和时序,EC供电,复位,ACIN,LIDSW#,晶振,BIOS波形,南桥电压,晶振,RTCVCC,休眠管等。总之不开机在电脑故障中算是很简单的故障。D10变化从EC出来一端是3.3另端0.9你还在问正常不正常。找个技术好的师傅学学吧

网友:
有的机器蓝牙三级管也会造成不开机,ACER修过好几例

网友:
我拜你为师,我真的不知道d10对南桥端的0-0.9-0正常不?请明示谢谢

网友:
机器上的各个电感都有小电压出来,瞬间又掉,比如1.8v的只出来1.5,同时掉电后又可以再触发

网友:
肯定不正常啊。0-3.3-0.你这个可能时序还没有走到这步就出问题了、
14脚。21脚,94 ,99脚量量。EC供电

网友:
待机电流太小,有轻微短路的地方,建议在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