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板指示灯亮灯管就灭然后然后再按开头又是指示灯灭灯管亮?

楼主(2011-11-08):
如题,有一台液晶显示器,是高压板坏了,现在是想改一个高压板上去,那个显示器是外接19V的电源,把新高压板的电源19V和地线和ON/OFF接上后,开显示器,指示灯亮了,但灯管不亮,再按一下开关,指示灯灭了,灯管却亮了起来,单独用测试灯管的工具点灯管,显示器显示正常,是不是ON/OFF针脚接的不对啊?但是接口那里只有两个脚选择,接另外一脚灯管都不亮,是不是必需把原来的高压给断开啊?怎么断呢?是直接把驱动板连到原来电源板的开始住断开直接连接到新的高压板上,还是??谢谢了!

网友:
原机的ON/OFF高低电平和换的高压板ON/OFF相反,加一个三极管倒相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你,那可不可以直接把ON/OFF飞到屏供电上

你把ON/OFF飞到屏上面干什么啊,是屏供电没有,还是ON/OFF供电没有啊

网友:
驱动板控制屏供电,屏供电控制高压板的开启,好想法,中间加个二极管串联到高压板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