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7 提示 无法读取碳粉数据

楼主(2011-11-08):
hp 1007 提示 无法读取碳粉数据 而且打印出来的测试页很浅。换了硒鼓了也不行。请问事哪里的问题。

网友:
新硒鼓上有一些保护胶纸都撕掉了吗?还有一个小芯片上的胶也要去了。

网友:
这些都弄掉了。不是新鼓,用过几天的,肯定有粉,换过同型号别的机器正在使用的也不行。

网友:
国产鼓还是原装的,芯片等。再检查激光器

网友:
读取数据中。。。。那是硒鼓芯片的问题。。但是淡可能是跟粉的质量的问题。这个硒鼓对粉的要求比较高。大多数时候是发淡的。

网友:
硒鼓芯片有问题

网友:
HP P1005 1007 1008一般都是专用粉的,不能用HP 佳能通常粉,而且加了粉以后,是会淡的,如果需要效果,需要更换鼓芯,你给顾客报80元,加粉也要80元,一起就要160了,如果顾客很好讲的话,不如直接卖国产鼓给他用,70-80元拿,卖160-180,顾客每次都用新的,感觉还好一些,如果顾客比较省的话,就在文档里面把字体加粗加黑,这样就能打出正常的效果了,这个鼓一般是不用换芯片的,当然,也有这个芯片卖,不换是一样可以使用

网友:
88A  36A  的硒鼓都是这样,加粉后会变浅,换鼓芯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