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平板电脑电路是起什么作用的?插上LCD就掉电

楼主(2011-11-08):
   这2个图(后图接前图)是平板电脑的LCD电压部分,现在插上LCD就会掉电,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不好意思,由于格式限制,我把一幅图分成两半了,而且我把U2拆掉LCD也能有显示,不知道U2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的?Q3S和D端一开始有10V左右的电压,(不插LCD)后来就会掉到5V

网友(点评):
楼主把全图一起放上来把1这样才好分析呀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条有问题?

网友(点评):
确认是板子问题

网友:
         +V5A类似于笔记本里触发后才产生的一个电压,首先U2得到供电VCC_BC,即4PinVCC,经内部转换通过6,7,8Pin一定时间的延时完成时钟与复位,经1Pin电容充电软启动,此时芯片开始工作,从5in输出高电平的G_IC信号,此信号是用来控制2个电压转换MOS(N沟道)
          需注意的是在此电路工作前,G_MOS已经为高,此G_MOS应是由主控芯片(电路)在待机时就已发出的,故U2的开启信号并不是由外部送至U2,而是由此信号G_MOS来驱动开启产生电压的。
         故当触发后主控电路拉低G_MOS信号,使2个MOS管开漏截至,从而使+5VA经滤波电感再经D7,D8两个肖特基二极管转换出+HV电压,这个HV电压应是LCD模块电路的供电,因从图上可以看出+PHV是由EN_VDD_BL来开启,而这个信号的意思是开启背光,且此信号比+VH后出现,故判断为+VH为显示电路供电,+PHV为背光供电。
    当产生+VH电压后经分压产生反馈信号回送给U2自身Pin2用于检测供电是否过压欠压,同时U2的Pin3也就是检流了,当VH产生后经R18使Q3截至,Q5导通,此时经外部电路延时从而送出EN_VDD_BL经Q4反相之后导通Q3,截至Q5,来开启背光。

以上全属个人观点及判断,如有错误,望高手斧正。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不好意思,由于格式限制,我把一幅图分成两半了,而且我把U2拆掉LCD也能有显示,不知道U2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的?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分析的很精彩,学习了!!!

网友:
我认为这是个升压电路,L11为储能电感。可能是屏供电的。

网友:
U2这部分电路是做什么用的?我拆掉U2后LCD也会有显示是不是辅助电路之类的?由于R8没有上件,Q5在这里是不是多余的?

网友:
这是一个升压电路,DC-DC电路,一般是给LED背光供电的吧?

网友:
有点迷糊,再多看几遍体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