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10p 不显示求助 ,进来看剧情!

楼主(2011-11-08):
  故障: 插上电源,按键板上的指示灯亮,自动加电,风扇转,停,一次交替进行,在自动加电期间,测试均无电压输出, 拿掉CPU 后,自动加电,风扇一直转,此时测试各项电压都正常,放上CPU 就会出现上面的故障,不知是否是CPU 坏了,据我了解,英特尔的处理器不容易坏,不知有遇到此故障的没有,  还是其他问题导致,这款机器,24703很容易坏,以前遇到一台,是不开机,加焊了一下24703可以开机,但是用了一台故障依旧! 后来因时间关系,没有维修。先小弟请教!

网友:
这么明显了都,·1

网友:
     你就换个U试试啊!

网友:
这个问题要看电流如果电流在开机后能蹦到1多流那么多半是板子没有认到CPU,仔细看板子的北桥是不是GM45的,如果是GM45的建议你刷BIOS试试,如果电流没有过1个流,那就要看看是不是有电压没有出来,或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一般你们用什么测试头测试,这款HP 的,我没有测试头,所以没法看电流, 我不解的是, 为什么,不加CPU 有供电,加上CPU 没有供电,应该是加上CPU 才有供电,才对啊。 HP 机器这款测试头,有卖的吗,还是自己做的 ,问了好多,都说是自己做的,

网友:
不是CPU 的问题,我已经换过

网友:
直流电源没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