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机器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11-08):
机器正常开机,到Windows滚动后黑屏,然后蓝屏:ati2dvag,换过新的显卡(X300显卡),重置过北桥(915PM),故障依旧,以前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重置北桥都可以的。求助各位大大,帮忙分析一下,感谢!

网友:
看见蓝屏就干桥啊     你进下PE  怀疑是驱动不对     吧CPU 内存  硬盘换一变先

网友:
   你怎么就干桥了,换个系统,看看BIOS里面的设置,换硬盘内存U 试试啊!哎……干桥也应该是南桥吧!

网友:
如果是我先换硬盘,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走一下,有很多现象可以解决

网友:
是驱动的问题,CPU,内存,硬盘都换过了,这个和南桥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检查过硬盘?进过PE,还有软件之间的兼容性吗?

网友:
换了一块硬盘试的,软件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有点鲁莽来的 。

网友:
太直接了替换一下再整不迟

网友:
解决没有啊?楼主,我这儿也有一台和你的故障是一样的,但我的是E43L的,我的进PE、复制镜像文件都是正常的,就是在安装的时候就会出现黑屏或蓝屏,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