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V电源板子问题

楼主(2011-11-08):
一交换机12V电源板子,电源板变压器初级电路烧毁,开关管K3115损毁。开关管控制脚有个到地的反相二极管烧毁,由于此管有些特殊不知道能能用普通二极管替换??由于没有相机无法把此板弄上来,有进度就用文字发上来!

网友:
能说一下什么上用的,才可能有人帮到你

网友:
电源板变压器初级电路烧毁你能绕好吗?如不能就别修了。能的话,一般那二极管大概是用900V-1000V/1A的二极管就行(HER107之类的)

网友:
找个18V的稳压管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