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78-AM第四次返修!!!!

楼主(2011-11-08):
这板,是客人留下来的,当时是VGA没显示!!!只要接显卡就OK了!我说主板坏了,结果他换了,留下来的(因为他是买别人的二手机,也不知道有保修,也不知道在哪里保)!第一次返修,觉得很快的!一个星期左右就完事了(店修的,好像)!用了一个星期,之后就放着不动了,大概数月后,拿出来试机,插4PIN线,就短路,风扇都转一下,不插4PIN线,风扇就转不停的。又拿回去返修,两个星期后,到手,再试,操,完全没解决问题,都不知道有没去测试过!!!再次返修,这下,修了一个多月,回来了,好了,这下就把自己用的机换上这主板!!!结果一个星期都不到,又同样问题出现——插4PIN线短路。现在叫同行帮我带上去返修!真不知道如果解决,好难接受这事实,华硕的垃圾,果然非一般的垃圾!!做了电脑两三年,见华硕的返修是最高的,本人一直倾向于V星的!!!!
嘻嘻,顺便问问,这是哪方面出的问题????

网友:
复位电路的工作原理

    RST:是主机箱上的复位按钮,南桥内部集成了复位触发电路,所有的复位触发电路都是低电平有效,相对于其它电压,灰线延迟100-500ms时间输出,延迟期间为低电平,判断复位是否正常可测量各测试点是否有跳变,南桥要工作也需要有复位信号。(有些厂商的主板上有自己专门的开机复位芯片)

   复位:

    1.是指给设备提供初始化信号,使设备回复到原始状态的一个过程,是主板工作的一个基本条件

    2.自动复位由灰线延迟期间低电平触发南桥实现,南桥工作后发出复位信号给各设备提供基本工作条件
    3.手动复位由点击RST开关低电平触发南桥实现,南桥工作后使设备回复到原始状态,重新开始,表现为重新启动

   例:

复位电路检修流程

    1.查RST开关处是否有3.3V左右的高电平,如果没有查红线或橙线到RST开关的线路

    2.短接RST开的时候测量是否有低电平触发南桥,如果没有查RST开关到南桥的线路

    3.如果所有复位测试点在短接RST之后,都没有电压跳变,说明南桥没有工作,查其他供电时钟是否正常,如果供电时钟正常,南桥坏,如果只是个别测试点不正常,查不正常测试点到南桥之间的线路。

主板不复位的检修流程

     1.查复位电路是否正常

     2.参加复位的设备是否正常

     3.设备的供电和时钟是否正常

     4.通过主板诊断卡上的复位灯来判断,正常时诊断卡的复位灯会在开机瞬间闪下,或反复点击RST同时不停闪烁,常或不亮都表示复位不正常,按照先供电后时钟再复位的原则进行检修。

检修方法及注意事项

    1.易坏元件:门电路、三极管

    2.部分主板不加CPU或假负载时主板复位不正常

    3.是否检修复位电路是在主板的供电、时钟、灰线等线路完全正常的情况下,主板仍不复位时才去检修。

    4.大部分主板的设备复位信号由南桥提供,部分主板不通过南桥直接由门电路提供复位信号

    5.大部分主板测量CPU PG测试点相当于测量南桥内部复位电路的输入端

网友:
新手,你说怎么多没用的

网友:
短路的地方有几个地方,COM芯,给CPU供电的场管,风扇座边的大帖片电容,CPU电源管理芯片(可能性最大),一个个查,总能打到的。。。。另外,这块板子的I/O芯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
技嘉的也是,死活的修来修去,就不给你换。

网友:
我一直不建议用asus的垃圾。。。我家里就用这个asus的(客户留下的,返修修好了自用),usb供电差得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