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大家看看这是个什么型号的二.三极管??

楼主(2011-11-08):
求问大家看看这是个什么型号的二.三极管??

网友:
主要还是要看用在哪个电路里面的,遇到过GIGA板产生5VDUAL的这种小P管容易坏

网友:
是不是在高压条上的啊 如果是 可能是mos管吧

网友:
是稳压器 rt9161a

网友:
哎!~到现在我还是分不清,ROM管,稳压器,和三极管 ,爆汗!~

网友(2015-11-11):
上面那个好像是稳压管下面是场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