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1-11-08):
电源待机5V测量为12-14v左右,同时电源发出:吱吱:响声,还有冒烟现象,请问是什么元器件损坏造成此故障,谢谢

网友:
楼主说详细些

网友:
问题不小,不会修就买个二手,要修只有打开通电看啊,你这样叫我们如何帮你!打开一看就明白哪烧了!

网友:
待机5v,采样电路有问题,重点检查光耦和431相关电路.

网友:
检查光耦和采样电路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通常很多电源紫色线电路的电容是耐压10V的,你那电源的辅助开关管失控或光耦、TL431有问题都会使电压升高,发热、电流增大。楼主要把辅助电路全检查一遍了

网友:
谢谢,我试着去检查一遍

网友:
稳压失控了,冒烟是电容爆了引起的,90%是光耦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 取样电路 已经稳压控制电路的问题

网友:
查取样电路 ,稳压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