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200维修一例

楼主(2011-11-08):
老机器了 p4的 拔掉电池 电流表待机 0.02 开机跑到1.2 跳变到0.9 ;
滴滴的报警声 内存没过  当着客户的面拿下 擦了下金手指 还是依旧;
报价后,客户走了,换了根内存,三次电流跳变,机器亮了,但还没过logo就花屏了。换内存依旧。
开始怀疑北桥,裸板测试的时候,内存工作条件正常,摸下sis650有点烫,估计是虚了。加焊电流到0.9不动。
拆下重植。不花屏了。但是到logo后死机。看下电流从1.5窜到2.17。想不通了。北桥没做好吗?0.76的珠子不至于有脱焊吧。换方向,打了下内存数据阻值,没异常。无意间发现偶尔可以过完logo见文字,这时电流是1.76;
拿回客户原先的内存试机。档内存;用镊子划了下引脚,可以了。看来座子是有点问题。加焊完。插上屏幕,还是过完logo就死机。插键盘,可以进bios ,多久都不会挂。
搜了下论坛,一般电源小板出问题比较多,加焊解决。老机器问题不少啊。而且发现小板接触不良时电流容易跑到0.3的样子。

网友:
还是人多力量大啊

网友:
多走了点弯路,不过还是恭喜你,终于搞定

网友:
老机器问题多,楼主没有走弯路,大家多交流交流。

网友:
     这样的机子搞好不容易啊!强……
      这样的机子楼主怎么收费?   我的话要客户加钱!!!

网友A:
按最低150收  毕竟老机了 不值钱  一开始也不知道问题这么多 但人家要修 你不接 就不厚道了  加钱就不要了 细水长流 看客户了 只要不着急事逼 这种机 我一般抽空当调节修 否则是感觉貌似不合算 有些唧唧歪歪的爱拿哪儿拿哪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最低150收  毕竟老机了 不值钱  一开始也不知道问题这么多 但人家要修 你不接 就不厚道了  加钱就不要 ...

   会做生意啊

网友:
小电源板容易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