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天PR2打印机驱动装不上

楼主(2011-11-08):
已经遇到二次,此打印机装完系统后驱动装不上。我用的是系统自带的四通5530SC的驱动,到最后点完成的时候问我要光盘,以致安装不能完成,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oki 5530通用

网友:
呵,这个我知道,做个假的文件,晕电脑就行了,就是那个文件名,用TXT做一个改下名字就行!

网友:
找一台安装好的电脑共享打印机 , 在用安装不了的电脑去抓共享打印机。。。

网友(2012-10-27):
说明你的系统是精简系统,缺少相关的驱动文件,可以直接在网上下载四通5530SC的驱动安装即可。

网友:
同意楼上的,要去下完整版的驱动,不然完装驱动时用到系统安装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