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L_SE关机立即自动重启,何解?

楼主(2011-11-08):
在winXP下点击关机,发现和点击重启一样的效果
去掉硬盘,按电源键也一样,
拔电池,更换电源,内存条,显卡还是一样,求高手解惑

网友:
是主板开机电路出了问题?你量供电插头绿线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
好的,明天测量下,谢谢,如果短路怎么办?
其实在断电情况下接通电源是不会开机的

网友:
换个声卡芯片

网友:
估计 是南桥的问题,你关机后,桥没有拉低SLP_S3,会导致 这种情况。

网友A:
不要动不动就南桥   还是先换个IO  再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动不动就南桥   还是先换个IO  再说吧

我只是说南桥嫌疑比较大 ,IO在开关机中只负责触发部分, 楼主的问题是按关机就复位,也就是说IO会收到复位信号才会 或者说没有收到S3被拉低信号 就会到拉低S3的中间停止 因为桥不拉低 而停止在中间 S3又重新拉高S0就变成了 复位

网友:
好雷人的回答

网友:
先去掉外设进系统看能不能关机!如果不能的话就去掉硬盘裸点看如何,如果可以就做系统先软后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说南桥嫌疑比较大 ,IO在开关机中只负责触发部分, 楼主的问题是按关机就复位,也就是说IO会收到复 ...

回复好专业

网友:
什么系统故障会引起这个现象?

网友:
开机电路查了吗?这种故障大多数是开机电路故障,开机按钮也要查下

网友:
外设全拔了,还是这样。绿线接地检测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说南桥嫌疑比较大 ,IO在开关机中只负责触发部分, 楼主的问题是按关机就复位,也就是说IO会收到复 ...

抱歉,我只是业余人员,没条件更换IO
发现按关机键5秒关机是不会自动重启
就这问题维修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抱歉,我只是业余人员,没条件更换IO
发现按关机键5秒关机是不会自动重启
就这问题维修价格 ...

我朋友的一块asus也这样,单桥的板,也是点关机变重启。io我已经换过,无效。我想应该是桥的问题了。软件问题我已经排除。

网友C:
{:soso__2443898406728807060_4:}

真这样就没维修价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这样就没维修价值了

加焊 南桥。 大店子 应该收费在30-50 。  我没说过要换IO啊?  我一开始就说南桥 没拉低S3 跟IO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 南桥。 大店子 应该收费在30-50 。  我没说过要换IO啊?  我一开始就说南桥 没拉低S3 跟IO无关。

非常感谢
穷乡僻壤的没这店,还是悲剧

网友:
关机时能不能断电路后马上重起的?如是的话,南桥就绝对没问题。

网友:
开机电路检查一下。我有一次碰到过一次。是开机针连接的一个小三极管不良导致的。

网友:
查io/pwrok信号

网友:
先做下系统,你原因是点开始里面的关机,和重启一样效果,做系统不行了,再进行下一步。要先确定一下你的开机电路的类型,是IO+南桥,还是其它的。再找原因出在哪。

网友:
大多是桥的问题    加焊成功几率比较小   有必要还是重做桥

网友:
也不一定啊,我有一回也碰到这个问题。手动硬关机可以关机。我查了1个多小时,我就对我哪客户说了一句话。滚tmd的犊子,买声卡不找我,修板子来找我了,你去找给你换声卡的。(他打车去找换声卡的了)过一会他又来了,说换声卡那个不会修。我直接拿了一块在淘宝发的一块,8738声卡替换到原来的声卡,结果好了。客户问我多少 ?我说50 ,客户说那我不换声卡了,我找他换去。我说我这50是给你检查的费用。

网友:
前几天修过一个和楼主一样的毛病,测量开关针电压,2。8V左右,跑了一下线,到一个3极管,输入电压是5V,输出是2。8,不太正常(应该在3。3V以上),把三极管换了,好了,关机也不重启/重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