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条去保护

楼主(2011-11-08):
现在有一个电源高压一体板,高压板部分四个灯管的,有两个高压包,一个有问题,现在我想把它改成两灯的,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改什么啊,把两个高压线圈下掉,换一个高压板上去,一了百了。

网友:
为省电?那改后亮度够吗?

网友:
去保护得看芯片,4灯改2灯屏会暗而且去保护有安全隐患,上个通用高压板没多少钱吧。

网友:
别改了   还是直接上一个双灯的通用高压板上取吧

网友:
对 支持楼上的,一般直接换个 双灯的吧,或者加个通用高压条,去保护不一定稳定

网友:
直接换双灯高压板

网友:
建议换高压板

网友:
换个高压条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芯片组成呢?可以去掉一组,然后把高压取样电路合并即可,不建议采用去掉高压保护。

网友:
建议加个高压条 比较稳定

网友:
你是改不了的除非你改通用板   要是你改成了那也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