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个775针cpu 发热小点的,试机用

楼主(2011-11-08):
试板用775针的U是P4 2。66  发热比较大。上面放个散热片一分钟不到就关机保护。每试一次全部上风扇比较繁。想看看大家用的什么CPU  哪几款发热小点

网友(点评):
单核的420 430 最好,兼容性好,发热低

网友:
我试机的775的主板,备用P4 631和E2140,注意是631,若是630发热就大点,适合不同的775主板,散热器选全铜的,比较重,放在CPU上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放个直径2CM 高为5CM 左右的圆柱体 纯铜的 看别人用过 不知道那里搞的 应该特别好用

网友(点评):
试机的话不用太长时间的吧,如果拷机就不同了。

网友:
二楼的经验丰富啊

网友:
请教一下,你感觉这两款是发热比较小得多吗?

网友:
775针的  420 430 都不错 温度低

网友A:
我的CPU昨天让老板给卖了,真气人

网友(点评):
晕。吃饭的家伙都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CPU昨天让老板给卖了,真气人

只要赚钱他什么也卖,他主修笔记本,对台式机不在乎

网友:
看来还是钱重要。

网友:
你老板太搞了吧。
台式机有时也比较挣钱,呵呵

网友:
超线程的P4 3.0

网友:
我用CD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