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3液晶显示器显无信号,接主机不显示

楼主(2011-11-08):
AOC23液晶显示器显无信号,接主机不显示,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好几台就是这样的毛病

网友:
是哪儿的问题上,有没有人修好过此类故障

网友:
在线求救 ,急急………

网友:
驱动板vga接口三脚或者六脚的管子坏了,如果没有就是行场信号力面有一个中间断线或者耦合电容短路,

网友:
重点查WGA接口附近的电路,就该是驱动板的故障了

网友:
接上VGA线用万能表测量电路板的行,场信号是否导通。排除VGA接口问题。如果VGA没问题就是驱动板问题了,换驱动板吧

网友:
驱动板吧..........

网友(2017-02-24):
这种机子不知道型号那来找驱动板
你们知道这个壳子的型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