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HP2015不过自检最后三个灯长亮

楼主(2011-11-08):
我在网上查了下说是加热组件的问题.用万用表如何测加热片的好坏啊是打小的两根绿线还是打大的两根白线啊?阻值好多才正常呢.

网友:
不要只看不回复啊

网友:
三灯常亮不一定是定影的问题,硒鼓芯片数据问题也会这样,硒鼓校准对位不正常也会这样

网友:
热敏电阻坏了也会这样 ,高压部分万用表是没法测的 除非你是老师傅可以试着看看有没有打火,没经验还是不要试了 容易再出别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很怪的。最好用代用件替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