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修东芝M300的过程

楼主(2011-11-08):
接修一台东芝M300 故障:不加电,电流显示0.01A。
拆机后发现EC烧坏了,找一个换上,能加电且外接正常,内屏白屏。另找了个屏换上测试结果都不白了 只是外接亮,仔细检查了板子,发现EC后边的绝缘塑料纸有些变形,取下来一看,发现有原件移位,但是没缺件,应该是换EC时温度过高导致塑料纸变形,把原件拉移位了。都归位后,在测试还是外接显示,内屏黑的。取下来找了通用板测试下,发现屏坏了。。。。。。

找好的屏换上还是没反应,取下来屏线开机测试没屏供电3.3V,ROM供电却是有3.3V,查到主板的屏供电脚,发现各元件均正常,就是缺少显卡的发出的屏供电开启信号,跑线到显卡板,没问题,想啊一定是显卡虚汗了,取下来(这个机器是独立显卡板) 上机加汗。OK后在上机,哦天啊 老样子。无奈中丢一边 先搞别的机器去。
有时间了接着修,无头绪中直接短接供电管,在测试有3.3了,换个好用屏的上去,开机点亮 一切正常,客户报价后,装机。。。。。。在测试结果又是老样子,内屏黑的,郁闷中,
在拆,裸奔测试,好了,难道是没装配好????仔细装,装完一个件开机测试下,一直到上完D壳的螺丝,在开机测试还是黑的呀。啊  真想咬人啊。。。。
无奈中拆开,灵光一闪,记得修过一台本,屏ROM的信号线断掉,高压条的开启高电平是不会发出的,同样的LVDS信号也是不输出,拆开了屏线测了下ROM信号的对地阻值,发现一条线是正常的,而另一条无穷大,开图找到借口位置,测试了 主板上的对地是正常的,拆开屏线发现里边断了2条线,接上后亮了,取下短接的屏供电,测试下也能自己产生了,一切OK,
至此这个机器修复完毕,郁闷了好几天来和各位朋友分享下苦恼中的喜悦
这个机器我有备份主板的BIOS.以及图纸,有需要的改天我传上来

网友(点评):
哪位来说说EDID的工作原理吧。

网友:
啊啊。。以后修机要认真点哦哦

网友:
真不错,思路对了,就能修好,这几天我也在修一些比较难的机子。

网友:
不错哦,虽然曲折但还是修复了。
另:楼主一急就喜欢咬人?

网友:
楼主一急就喜欢咬人楼主内心的心理活动都表露出来了呵呵。。但是还是要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