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的颜色一闪一闪

楼主(2011-11-08):
如题,自家的液晶电视一闪一闪,一下有色,一下闪黑白,是驱动的问题还是屏线的问题呢,有没有碰过类似的问题啊
提供个维修方向啊,我修主板的,液晶电视没修

补充内容 (2011-11-14 13:57):
拆开之后没发现任务问题,重新插上电源又好了,过段时间又这样
经过几天观察,发现,只要颜色一闪一闪,拔掉电源,等几十分钟再插就好了,不过看不了多久又这种情况

网友:
从简单的地方开始,先检查显卡及显示器接口

网友(点评):
哦,液晶电视也有显卡的,这我倒没听过

网友(点评):
显卡具体怎么查呢

网友(点评):
这哥们估计看错了 我肚子都笑疼了

网友:
是不是信号问题啊?信号弱的话是正常现象。
有可能是驱动问题,应该不会是屏的问题。

有没有接VCD或RGB信号看看?

网友:
也可能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感觉应该是屏线和驱动的问题,高压少见...

网友:
是信号处理电路的问题!具体要看用的什么块子!!!

网友:
信号弱或中频电路有问题

网友:
用AV试一下啊

网友:
主板问题,应该可以修复,色解码,检查晶振及电容。

网友:
信號接口檢查下

网友:
检查电源板上的电容,有时候是12v。24v的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接VCD或RGB信号都是你说的那个现象吗

网友:
有某个电容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