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2011-11-08):
哪位高手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为什么这么设计,具体有什么左右,帮忙做个电路分析,谢谢

网友:
用来放电的啊

网友:
个人感觉在cpu供电这块应该是很保护的很好的,这里也是吧!正常时候是VRON为高电平,VCC_CORE为cpu供电;一旦输出电源过高,CRON为低电平,迅速导通PQ51,以免cpu烧坏

网友:
看不懂。。。求详细说明。

网友:
就是起个保护作用

网友:
当 vron为高电平时pq46导通 将pq51栅极电压拉低 pq51导通 相反vron为低时 pq51就是截止状态

网友:
是保护电路,关机时,放掉多余的电,电压过高保护的

网友:
其实就是没VRON时去快速放掉VCORE的电

网友:
为什么我看不到这个图片呢???浏览其它的正常啊。

网友:
说的对

笔记本电路有不少这样设计的,为了在没有开启某一电压时放电的,

从图上可以看到,VRON为低正常时没有VCC-CORE电压产生,但难免会从电路其它地方串电压过来,所以此时PQ51会导通通过PR145放电。

网友:
新手学习,看到不是很懂,不敢乱下结论。

网友:
放电电路,当CPU供电判断时,把多余的电放掉,起到保护CPU的作用

网友:
VRON高电平时PQ46 NPN三极管高电平导通拉低PQ51 2脚电压为0,使PQ51截止,VCC CORE能正常输出,当VRON为低电平时,PQ46截止,这时PQ51 2脚为高电平,使PQ51导致而拉低 VCC CORE,起到保护CPU的目地,图中PR154 PR151为VIN的分压电阻,PR145为VCC CORE的上拉阻。

网友:
应该是起保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