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1811上CPU电流一路跑到4。5A断电

楼主(2011-11-08):
             接一台HP NX9110,主板号LA-1811P。P4 3。0的CPU。来时黑屏,外接正常。
进过检查是北桥ATI300到屏的DATA线对地短路。于是淘一块全新的北桥做上去。结果上CPU
就成了上面说的那样,电流0.07-1.2-2.6-2.64-2.68-2.72这样间隔0。04一直跑到4。5A左右掉电,再开一样。
上假负载的话,电流就停在0。6左右不掉电并且复位,时钟那些都正常。
           怀疑CPU有问题,但手上又找不到P4的U,于是换一个塞样4的CPU电流跑到1。8左右不掉电并且复位,
时钟那些都正常但不亮机,怕是主板不支持塞样4的CPU,又找了一个塞样D的CPU,但和原装的P4CPU现象一样。
没办法又从淘宝发了片全新的北桥,做上去故障一模一样,现在实在没思路了,求各位指点指点
         另这台机器来时外接是正常的,他电流跳变大约是0。07-1。6-2。8左右亮机
补充一点,就是不上北桥,电流也一样跑到,4。6A左右掉电

补充内容 (2011-11-17 22:28):
没搞好,准备换板

网友:
自己顶一下,有没那位碰倒过这种现象的指点下把,这个机器搞好几天了

网友:
桥作等有问题吧,亮里电流部会上到那么高。可能还是有短的。

网友:
这流这样上升的情况,我在ACER上遇到过。当时做南桥好的。

网友:
多谢指点,但我这个机器不上北桥电流也一样跑,并且换塞4的U,或者上假负载的话,电流是不会一直往上跑的。另外明天也做下南桥看下

网友:
我感觉还是那里有短路!呵呵,我也新手!

网友:
楼主这个是不是做北桥的时候南桥虚焊

网友:
哦,这个机器没有修过,不过像电流这么大要不就是短路要不就是桥少什么电压,楼主主要看看北桥的供 电了,是不是有什么电压做BGA的时候导致电感或电阻变大。
估计还是北桥少了什么电压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失控了?滤波电容场管之类是不是好的。再就是南桥。

网友A:
换个Vcore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Vcore芯片试试

好,明天去了试下,不过VCORE芯片已经加焊过了

网友:
电流大时,有没有地方特别热的!有电容短路吗,加电烧,一个个电感上烧烧看!

网友:
你上了CPU看一下他上电是不慢慢的往上升的呢?换个CPU不是那样我觉得CPU坏的几率还是蛮多的

网友:
你都说了 不上北桥电流也一样跑。整个电路中如果没有北桥。CPU都不会工作。时钟复位都没有。那么高的电流谁用了。显而易见是有地方短了

网友:
CPU供电场管G.S有没软击穿

网友:
有桥短路了

网友:
没解决,准备换板,封贴

网友:
看电流这么高就不正常了。量了CPU供电了吗?估计是1.5v左右,换了个赛扬电流1.8,估计P4 3.0 这个U坏了,赛扬D估计主板是不支持的。这种台式机P4 cPU很容易找到啊。楼主再换个P4的U上板测试测试。

网友:
4.6A也太高了吧.AMD加充电也没有这么高.可能是做桥,搞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