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想G43的板子跑检测卡40.怎样修。

楼主(2011-11-08):
新手。请老鸟们指点一下。BIOS没问题,芯片放到同型号主板上能开机。

补充内容 (2011-11-10 16:04):
补充一下,检测卡是跑了几个数后显示40.业余选手。不要见怪。BIOS芯片换到同型号的上面能正常使用。

网友:
这个板子不是还有保修吗?Lenovo用G43的芯片组,什么型号的机子啊?供电正常吗?有复位吗?什么都不说怎么判断啊、

网友(点评):
能跑码应该复位出来了。

网友:
估计连基本的都没测把

网友:
能跑码应该复位是出来的,自检没有过。

网友:
看看是一开机就显示40还是跑了一些码之后跑40。如果是一开机就跑40,检查CPU跟北桥之间的通讯;如果是跑了几个码之后卡40,检查南桥跟外设,BIOS这些。

网友:
北桥有关系,因为内存控制是由北桥。

网友:
是一加电就显40吧!根本就没工作,还是先测开机的基本条件吧!!

网友:
换下CPU如果超频了调回去试试或测一下晶震看看压差正常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