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00,ATI x1300独显,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1-11-08):
东芝M100,ATI x1300独显,多灾多难一台机器,刚收来那会显卡虚焊,直接加焊OK,放着有人要就卖的,正好最近自己没机器用了就拿出来用了几天,今天开机不亮,插上电源开机后电流直接上到0.6左右就死了。拆开后看了下显卡虚焊直接拔下来加焊,装机测试还是跑0.6就死电流没有跳变,最怕遇到这种情况了,BUG卡找不到飞线的点,只有慢慢量,开机都电留没有跳变估摸这CPU这块,量了下有个短路,麻烦各位帮我看下或者发我个图纸wangxs8737@gmail.com

网友:
楼主,0。6的话,肯定是还没过CPU 啊

网友:
就是没过CPU我查了CPU供电,才找到这个地方短路了

网友:
cpu供电短路吧,不要上CPU,加1V,电流慢慢加,电烧下看看,场管或电容有没短路的,,看看有没有NEC大电容!CPU供电电感那量下,一般有几欧的阻职,为0就是确认短路,几欧没短是好的!

网友:
短路应该熄火了,还0。6A不变?那个也不是CPU供电吧。
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楼上的这么牛,从蓝色PCB上,就能看出是仁宝的??

不过,说得有道理,如果短路,确实是会掉电的,不管什么代工厂的板子!而且会大电流的!

可能楼主所量的这个不是U供电,

网友:
M100的电路图不好找吗!!~

网友:
如果 有短路 电流应该不会一直在0.6吧

网友:
把短路解决了应该就好了吧,用低电压烧吧,电流到0.7左右就该摸出来了。

网友:
我估计内电感是 1.05V的吧,  阻值应该会很低的,楼主测到阻值是多少?

网友:
下了cpu再测啊

网友:
在我的记忆中M100的机子CPU座子下面会有个NEC大电容,这玩意是通病来着

网友:
短路不行就烧一下,百试 百灵

网友:
M100的机子CPU座子下面 的NEC大电容漏电

网友:
无论怎么说,取下,还短,就是还有其他地方短路。

网友:
电流到0.6是直接到0.6还是跳变到0.6,直接到0.6有可能是有短路,跳变到0.6应该就不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