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700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1-11-08):
dv2700键盘不能用 一个键都不能用 ! 键盘更换过 I/O加焊过  bios 更换过 !还是不行?

网友:
加焊过南桥吗

网友:
查下接口和接口到IO之间的线路,是不是在开机时挡在LOGO F1 F2那里?我之前有遇到一台其它品牌的挡在提示按F1 F2那儿按键盘没反应但键盘是好的,后来是因为没插CMOS电池引起

网友:
电容   接口旁边

网友:
检查键盘接口周围的原件,原件是好的就换EC

网友:
为什么是加焊IO 不换IO呢

网友:
没有 可以正常开机 就是键盘不能用!

网友:
换IO
试试啊

网友:
换IO,8成能好。

网友:
查一下  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有的机器有那些桥接电容电阻你可以把电容拆了

网友:
查查接口阻值看正不正常,有可能断线了哦